神舟 富士康G41MXE主板 有复位不跑马 老板不会修了

楼主(2020-07-14):
神舟 富士康G41MXE主板 有复位不跑马 老板不会修了  内存 总线1.2v CPU 电压都电压 复位电压也有,,不跑马。。。时钟问题吗?还是BIOS?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不行再查时钟了

网友A:
换南桥!GB南桥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GB南桥通病了!

还是先换个时钟再说了。。感谢您

网友B:
最后是换时钟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换时钟芯片好了

没有时钟怎么会有复位呢,这种板子我就觉得很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