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502N 不开机维修,附原机BIOS。

楼主(2020-07-14):
接一台华硕E502N,故障不开机。     立马拆机,悲剧的事来了,电池卡扣太紧,用力过度,把接口给扯下来了,焊点也没了,心凉了一下 1984611[/ttach]先不管了,修好主板再说。 故障很简单,无待机,经测量19V短路了,很简单,烧机大法就烧出来了d电容短路 ,换上OK,开机正常,开始研究电池接口,在论坛上找了下,没找到图纸只能按照死办法来了,挖孔接线 . 看上去不怎么美观哈哈。开机测试,一切正常 ,整理一下装机搞定。

网友A:
进过水吧 接口都氧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过水吧 接口都氧化了

没进水,焊盘掉了

网友:
拆这种电池,要先动接口那个金属片(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