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20-15ikb 版号nm-b163显卡故障

楼主(2020-07-14):
今天收了一台联想在保机子 ,由于板子上有条说不清的划痕  所以售后不保就到我这里。
故障就是显卡驱动感叹号  换了无数系统驱动没用 。
跟客户聊了下 报了风险 换显卡  ,其实我心里也没底 ,毕竟英伟达的卡换的少,上下量了量 ,也没发现其它问题,起码供电都正常 。
直接定了  n17e-g1-a1 全新650加运费
运气还不错 真是显卡问题
我怀疑是通病  售后那边也遇到过。
有朋友遇到的话可以试试  (前提供电得正常)显卡供电阻值3很低正常的,显存阻值47左右
(两片主板测得的大概)
BIOS论坛有就不发了

网友A:
可以分享下,拆这种打胶芯片过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下,拆这种打胶芯片过程么

无铅温度加胆大心细 慢慢撬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