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 开机定60mA 烧短路

楼主(2020-07-14):
第一块板 开机定60mA
这个电流可能是硬盘不工作,连接电脑提示无法识别的连接,那可能是usb管理芯片有问题,一看,芯片旁有一大坨松香,被人动过了,果断拆下,芯片下连锡了,清理焊盘,还掉了个点,补点,重植,终于能联机了。

爱思刷机到19%进不去正常模式,硬盘的问题,仔细看硬盘,也被人动过了,拆了重植装上去,还是一样,换块板装上去,还是一样,又拆下来,仔细地打它的阻值,打阻值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焊点掉了,用刀刮开,很多接地的,还有其他线,但找不到那路信号线,打开鑫制造里的图纸发现这个点和上面的一个电阻相连,那就不找了涂绿油,从上面飞根线下来吧。涂绿油固定,盘圈,费了很长时间,终于飞好了。

把另外板上的硬盘装上,刷机过20%,60%,80%。。。成功!开机进激活界面。

第二块板 开机定70mA
能进dfu,但读不到序列号,刷机不过11%,无法进入恢复模式,硬盘被人动过,先拆了下来,还是进不去恢复模式,又把usb芯片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晚上听同学说,还和逻辑码片有关系,这个我之前没管过,明天试试。

第三块板 电压过大烧短路
第一块板在刷机的时候,我拿着这块板借用旁边同学的电源,当接口扣上去的时候,板子上部冒了股烟,赶紧拔了,抬头一看,12V,它给风扇接电的。。。
好吧,再接5V电压,接电短路3A多,电源发烫,熏松香,左下角先化,测主供电阻值,几十欧,看图纸,那路主供电旁边是buck0_lx1供电,它是连的PP_CPU供电的,那路阻值也很小,一打值,和主供电阻值一样,那就是这两路供电串了(从这里就应该可以看出cpu已经烧坏了),换一块电源芯片,不短路了,开机,短路1A多,摸着cpu上面烫,熏松香,是PP1V1_SDRAM线路一个大电感先化,撬开它,都烧黑了。

再开机不短路了,重新装一个电感,又短路了,那应该是cpu短路了吧。我就把cpu给撬了,开机,不短路了,而且能在这路电容上测到这路供电1.1V。(现在想想其实判断是不是cpu短路,在这路电容上加一个1.1V的电,看有没有大电流就行了,不用撬cpu)。
总结:
1 不要随便用别人的电源。
2 拆下芯片不要急着装芯片,焊盘也可能出现掉点等问题,要先看焊盘。

网友:
写的非常好,感谢这位大哥分享

网友:
可以,写的很详细,学习都很多知识点

网友:
最后一个对的,没必要拆了。不过cpu坏了也没必要搞了。

网友:
和我那天出现的问题 一样,一个电源又修笔记本又修手机,有时一时大意,就有得玩了.你这是12V接上去,我那是19V接上去,一秒种,基带电源就壮烈了,不过我运气好,其他的没有烧坏,调谐器貌似也阵亡了.后现处理好就交机子了.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5412-1-1.html#pid18003624
这是我的帖子.一时大意,修出了不少问题,唉.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
可以用别人的但不要忘记调整电压

网友:
修好东西的感觉很好,和赚钱无关。

网友:
第一块板硬盘应该很好飞线的啊怎么用了那么长时间呢

网友(2020-08-13):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