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的按键程序在哪个芯片上

楼主(2020-07-14):
显示器迪优美特H75A,面板LG LM270WQ1-SDE3,板子是MDP97G4 V2.0和DP-LED-32009,之前MDP97G4 V2.0的板子上有个管子炸了,因为这个板子修过几次反复炸管和炸保险,所以就去网上淘了一个外观和型号一模一样的板子,标称是WESCOM L2720G MDP97G4-V2.0驱动板/一体板,换了板子能点亮,但是按键定义不对,原先有7个按键,依次是返回/信源|菜单|亮度减|亮度加|音量减|音量加|电源,现在按键变成了返回|菜单|信源|宽窄屏|亮度模式|失效|电源,原先内置喇叭的音频输出也没有了,我应该移植哪个芯片到新板子才能恢复原来的按键功能和音频输出呢?
我看了板子上正面有四颗SOP-8的BL24C02,一颗现代的内存,背面有一颗SOP-8的25L4006E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己改按键定义,就是割断按你原来的排序,这样的板一般改都是只要电源,别的用不到,声音就要看你现在的板有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己改按键定义,就是割断按你原来的排序,这样的板一般改都是只要电源,别的用不到,声音就要看你现在的板有没有了。

两块板子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组装的厂家不同,按键板还是原来的,应该只是里面的程序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自己改按键定义,就是割断按你原来的排序,这样的板一般改都是只要电源,别的用不到,声音就要看你现在的板有没有了。

如果说换了其它代用板需要改按键可以理解,但换的板子和原来的板子型号,布局(也就是说整个外观)都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把两个芯片读出来,备份了。全部搬过去

网友:
先搬背后那颗 反正这个程序动了不影响板子

网友:
是25L4006E

网友B:
程序在25L4006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在25L4006E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mcu换下储存八角芯片试试

网友(2021-04-23):
兄弟这个程序有备份吗?我正好需要

网友:
刷一下试试.....

网友:
程序刷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