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不认SiM卡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15):
故障现象:
  插SiM卡开机不认卡,故障现象如下图所示。

维修过程:
  能显示无SiM卡表示基带已经工作,拆机测量SiM卡的1.8V供电正常,测理SiM卡数据线对地二极体值偏低只有26,正常值在260左右。

  查点图得知数据线相连的保护管VR3101_RF和基带CPU U_BB_RF,目测发现VR3101_RF已被别人拆掉。

  拆下基带CPU测量焊盘对地二极体值无穷大,说明PCB线路板正常。

  测量基带CPU上的SiM卡数据线焊点对地二极体值26,表示基带CPU损坏,由于基带CPU无法单独更换机器无法进行完整修复。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谢谢分享!又在老师这学了一招

网友:
思路清晰,直接锁定故障.

网友:
直接锁定故障.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
修安卓的也遇到这种情况 换CPU读卡的。只会三板斧。射频有东西可以打那个频段坏。

网友:
基带CPU啊维修终结者

网友:
老师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