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热风枪好用一点?

楼主(2020-07-15):
打算入一台热风枪,能焊BGA的那种,预算100左右,大佬们有什么推荐吗?二手的也行

网友A:
焊BGA?用风枪吹?修手机还行,笔记本,台式机的芯片太大,风枪搞不定的:kaixin:

网友B:
预算那么低,随便淘宝输入852D买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BGA?用风枪吹?修手机还行,笔记本,台式机的芯片太大,风枪搞不定的:kaixin:

我是打算拿他吹U盘的FLASH那种的芯片,热风枪应该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预算那么低,随便淘宝输入852D买个就行了

嗯,谢谢大佬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预算那么低,随便淘宝输入852D买个就行了

我看淘宝上搜索的858D推荐很多。他们都在什么地方有差距啊?

网友:
咸鱼多的是我买的谊华858 80包邮 858D 90包邮

网友:
买 赛克 952D  一套 390  好用   价钱贵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谢谢大佬建议

买 赛克 952D   我买了有几个月了 效果很  好 以前那些 几十块钱 没什么用  买了好点的 用的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