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magicBook不充电维修DA0H96MBAF0

楼主(2020-07-15):
故障为电池可以开机,不充电,测得充电接口旁电感电压仅5v,参考联想E580图纸,测得type-c与芯片8S30和  pd控制器TPS65982DC项链,测type-c旁边有两个二极管仅30欧,拆下后阻值不变,两个二极管分别与8S30和PD控制器相连,拔掉两颗芯片后阻值恢复,后经更换芯片修复故障,测试阻值为700欧。并测得pd由type-c直接供电,得到供电后产生一个3.3v为外挂flash和8S30供电。pd控制器直接控制mos管产生类似E480中VSYSTEM2 的电压给充电芯片供电后产生充主供电。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2021-12-30):
又学了一招,新型电路

网友A(2022-03-23):
请问楼主 TPS65982DC这个芯片自带程序吗?你买的减板的?还是新的?

网友:
一样的主板我的也是不充电,这个外挂的BIOS是哪个?不知道这个65982是自常程序还是有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 TPS65982DC这个芯片自带程序吗?你买的减板的?还是新的?

应该不带的.后面有一个1M 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