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汽修示波器测量汽车油门踏板传感器信号及波形分析

楼主(2020-07-15):
汽车的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将踏板踩下的量(角度)转换成电压信号,从而向发动机控制单元提供加速踏板实际开启角度的信号。

其工作原理,是发动机控制单元供给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5V电压,传感器向发动机控制单元发出两路反映加速踏板位置的电压信号。在发动机启动时,加速路板未被踏下或轻踏时,节气门在预设程序的控制下开启到一个固定位置,即发动机控制单元根据此信号进行启动控制。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共有两个类型:线性型的和霍尔元件型。

新型的发动机电控系统越来越多地采用全电子节气门,配合全电子节气门需要有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通过这个传感器把驾驶员的操作变成电压信号,此电压信号送给发动机电脑后,发动机电脑输出驱动节气门电机工作的信号,最终实现对发动机功率的控制。

加速踏板位置传感器设计在发动机室,由一根拉索连接到加速踏板处。该传感器内部由两个电位计组成,这两个电位计输出两路信号,这两路信号同时送入发动机电脑。发动机电脑同时监控这两个电压信号,如果这两个电压信号表达的节气门开度一致,则执行命令;如果不一致,则保护性地限制发动机加速。

我们来看下如何用示波器测量汽车油门踏板传感器信号:
连接一根BNC转香蕉头线到示波器的通道一上。连接一个黑色鳄鱼夹到测试线的黑色接头(负极)上,并将它连接到适当的接地点上。在正极上连接上一根刺针,刺入加速踏板传感器插头里的其中一条电位计连接线。

连接一根BNC转香蕉头线到示波器的通道二上。在正极上连接上一根刺针,刺入加速踏板传感器插头里另一条电位计连接线。如果有适当的汽车引出线,可用它来代替刺入的方法。
连接好后设置示波器通道一二的通道衰减比为1X,垂直档位为1V或者500mV,如果示波器有高低通功能,可以开启低通30KHz,时基打到500ms即可。有的示波器有内置汽车包软件,可以一键设置。
设置好后,启动汽车,按下油门踏板此时正常情况下,示波器将会显示油门踏板传感器信号波形。

加速器踏板位置传感器是电位计型传感器。它接收两个来自动力控制模块(PCM)的参考电压,有两条接地线和两条信号线(信号线发送与加速踏板位置相关的变化电压给PCM)。这发送回PCM的信号电压,不同的汽车会有所不同,但绝不会高于5V。

网友:
汽车电子也是一个维修人的新出路,维修汽车电脑板,也是一个新方向,但是进入这一行,就得熟悉汽车电器线路知识,积极进入这一行

网友:
感觉修汽车比较有前途,但是动力系统和汽车电路板要重新学习这是一难点!

网友:
我也想学汽车电路了

网友:
楼主技术就高

网友:
迅维也有汽修板块了吗

网友:
修车,不用功十年,到不了师傅别。

网友:
现在修车要求机电一体化,并且最好有驾照。否则做不好客户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