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6-71-NB5T0-D02官方提供 亮机快

楼主(2020-07-15):
论坛有个买的合成ME 的   换桥 刷上电流0.6左右       特意找来官方的BIOS    分享给大家 NB50TL 6-71-NB5T0-D02

网友:
神舟无所谓官方  就是二道贩子

网友A(2020-09-30):
刷了不触发,原始故障没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不触发,原始故障没cpu供电

呢你  请查别的问题    看版号对不

网友:
刷后不触发 原来的BIOS  是时亮 时不亮

网友(2021-01-10):
此BIOS经测试秒亮,谢谢

网友(2021-07-14):
刷完不触发 确定版号一样 机器原机可以亮机偶尔掉电

网友B(2022-04-13):
刷完不触发,原故障能进入系统但没多久有报警音十几秒后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完不触发,原故障能进入系统但没多久有报警音十几秒后掉电

呢估计不对你的板   你再找找别的

网友B:
Hasee 神舟 战神K670C-G4E1

19.5V 6.15A 120W
板号 6-71-NB5T0-D02 NB50TLMB-0D
台式机CPU G5420 SR3XA 3.8G 淘宝415元
8G*1 DDR4-2666 镁光

FH82H310 SRCXY
IT8587E FXS 自带程序的EC
25B127DSIG

网友:
引用 网友B:
Hasee 神舟 战神K670C-G4E1

19.5V 6.15A 120W

看  图

网友(2022-08-26):
刷了 换桥的秒亮

网友(2024-04-17):
确实刷了不开机,不触发的,我原问题能触发亮指示灯,刷了不触发连指示灯都不亮了

网友(2024-08-14):
板号一样,刷了不触发,待机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