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州笔记本半红屏维修

楼主(2020-07-15):
接手笔记本比较老啊,报价200不修就算了,结果客户修,接可调电源待机正常,触发电流能上到1.0,感觉要显示了,拆机大概量了一下,各个电压都出来了,包括集显。那就先刷bios吧,刷上去红屏。而且 是一半红一半紫。我从来没遇见过这种情况,大概问了下某宝说是屏的问题,可我看着不像啊,红屏色彩什么的还是均匀的,试了下外接正常,然后又拆了个屏试一下,灰屏,开始我还以为是码片程序不对,后来我试着加焊屏接口,居然好了!装机测试没问题!
   BIOS图纸论坛有 我就不发了

网友A:
加焊接屏线主板接口能好的情况很少见

网友B:
估计BIOS一开始就没问题

网友C:
这种问题真是少见,,,,,,,,,,,,,,,,,,,,,

网友D:
这叫瞎猫碰上死耗子 走了狗屎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BIOS一开始就没问题

bios也是有问题的,刚开始不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叫瞎猫碰上死耗子 走了狗屎运

算是吧

,该走的流程还是走一下,万一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接屏线主板接口能好的情况很少见

是的,下次可以试试,毕竟先从简单开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真是少见,,,,,,,,,,,,,,,,,,,,,

嗯,主要是一半红,一半紫,我也是从没见过

网友:
可能不管BIOS的事,是屏线接口的问题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很多都这样,不是脱焊了

网友E:
屏接口松了?这样容易返修吧

网友:
估计接口松了

网友F:
这种事情,都是报换屏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接口松了?这样容易返修吧

好好的加焊的,应该没问题,不过那个屏接口确实设计的有问题,我加焊,里面受热,里面的排针也会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事情,都是报换屏的价格

没办法啊,老机器了,多了人家不修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

网友:
多了人家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