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1-30,版号LA-C292P

楼主(2020-07-15):
待机正常,3.3v/5v也正常,电流上到0.2左右不动了,也不掉电,bios也刷了,没有思路了

网友:
好的,我来试试

网友A:
0.2看看CPU那一块,,,,,,,,,,,,,,,,,,,,,,

网友B:
焊下CPU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下CPU  试试

加焊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看看CPU那一块,,,,,,,,,,,,,,,,,,,,,,

还是一样,搞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