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win10不能访问局域网内的其他电脑

楼主(2020-07-15):
      win10不能访问局域网内的其他电脑,当然也就更不能访问共享文件夹和共享打印机了.
      能设置的我都设置了,发现还是搞不定.最后还是得改注册表,参考了网上的文章,按照他的方法搞定了,这是文章出处:http://www.xitongcheng.com/jiaocheng/win10_article_56791.html

网友:
学习了,一般碰到这种情况我直接重装了

网友:
这个试试看

网友:
感谢,有时是很烦,试试吧

网友:
谢谢,改天试试,一键就可以解决啦

网友:
谢谢,收藏起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
WINDOWS的共享不好弄呀。

网友:
谢谢分享,以前不知道系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