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42UN 不开机

楼主(2020-07-15):
板号 x542un Rev 2.0
贴纸x542un
显卡N17s-G1-A1

通电自动上电0.2a

各大电杆无短路,不出cpu供电 1.0v

原芯片5E=4H。代换芯片 5E=3J

更换后正常亮机

网友:
楼主想说3-5V坏了可以代换吗?

网友A:
你这不叫代换    本来就是同种型号芯片好吧

网友:
一换就好,明显捡漏的节奏。

网友(2022-05-10):
这个机器烧cpu 的多

网友:
这个机器烧cpu 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叫代换    本来就是同种型号芯片好吧

哈哈   怼人小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