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主板短路维修

楼主(2020-07-15):
联想一体机ideacejntre b300主板严重 短路。

上电后,电压直接拉低到5V,拆机测公共端对地阻值只有8欧姆。很明显是供电电路中有电阻或电容击穿现象。

上图为该主板的供电管。
于是依次断开公共端给各单元供电电路中的电感。在断到PL11这只电感后,公共端对地阻值恢复正常。说明在该单元电路中存在短路。
对该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依次焊开一端排查,发现电容PC91这只贴片电容击穿。

拆除该电容,试机正常。

网友:
这样的电容要多多坏才好,要不然我们吃什么,除了桥短路,别的短路都不是太难搞

网友:
老司机!活儿好话不多!加分了!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是我就果断烧机

网友:
楼主厉害,经验丰富,技术过硬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费心了。编辑帖子花了不少时间呢。有图有真相。好贴

网友:
这个还要发吗?

网友:
修理过程不重要,最主要能收到

网友:
厉害了。。。。我这样的小白都看得懂。

网友:
你啊hi挺细心的。。。

网友:
短路的机器 基本都是送钱的

网友:
收到钱,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