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502板号:4924-A不定时掉电维修

楼主(2020-07-15):
               烈日当空的7月, 本着迅维人人为我 ,我不为人人的精神,我要来割各位大佬的韭菜了,掏出各位大佬口袋的分贡献给阁下吧                             进入正题——————同行一台 A1502客户描述 用着的时候屏幕会突然不显示 ,简单测试是不定时掉电,原本以为外设  ,键盘导致   单点裸板还是掉电  拆机查信号。  这种不定时掉电的我一般会去查3V待机  SHDN#信号之类的由于没示波器无法做比较,只好查PWRGOOD信号看看,

测量这个点的电压只有2.19V明显不正常,而且我万用表戳这个测试点的时候马上就掉电了,看来问题出在ALL_SYS_PWRGD这里了。
如果其中一个电压没出,导致其中一个电源好信号没发出,应该会触发掉电,而不是能开机,不定时掉电。量这里的对地值是400多,接着测试R8167电阻1脚电压依然是2V多,量这位置对地值也是400多。

将R8167挪位置只接1脚  断开2脚测试还是2V多,顺藤摸瓜查PM_SLP_S3_BUF_L,由U8180门电路发出。1脚供电3.3正常,1脚 2脚。3.3正常。

会不会是这个门电路坏了? 找料板拆了一个装上涛声依旧,量对地值226

这明显是不正常的,凭老衲多年偷瞄的经验这个阻值是微短路的,找个料板量,还真是400多,接下来只好拆了通这个信号的所以芯片,电阻了。

过程太过于心酸,拆之前的9处电阻,还有芯片都没把阻值搞起来,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最后一个也就是罪魁祸首U3210

更换了阻值马上就起来了,各位看官请瞧好了。

U81804脚的信号PM_SLP_S3_BUF_L也拉高了,不再是2.19V了,正常信号的3.3V.

装机测试一切都正常了。

         A1502,板号  820-4924-a不定时掉电经过一天一夜的不间断烤机,没有出现过一次的断电,客人之前刚刚进系统桌面就会断电的,或者刚显示就断电,看来有明显的解决故障。
                 各位大哥 ,别吝啬手上的分啊,都砸过来吧,小弟不胜感激 ,,

 会员1142582100鑫豆2025-8-2 23:16
 会员688924100鑫豆2025-2-7 17:56
 会员722173100鑫豆2024-11-4 15:27
 会员1019526100鑫豆2024-8-9 14:41
 会员1019526100鑫豆2024-8-9 14:41

网友:
楼主技术在牛A与牛B之间

网友:
ALL_SYS_PWRGD  必杀技。。。。。。。。。。。。。。。。。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2021-02-02):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2024-01-06):
楼主没有示波器就这么准确无误的判断问题及修复

网友:
这种故障练耐心

网友:
网络不行,点了三次,竞然购买了三次

网友:
我要挣鑫豆,好贴都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