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90E-G4D1独立改集成N850KP60

楼主(2020-07-15):
长话短说,不喜欢啰啰嗦嗦。故障开机1分30秒准时掉电关机“风扇猛转”,这是蓝天的通病显卡坏

这个显卡光光拿货就450了还没加我的维修费,掉电原因就是显卡短路了EC识别错误的信号温度过高自动关机

解决这个故障就两种方式,一种换显卡成本高风险也高 ,另一种就是改集成了,

那就给他改集成吧,直接从料板上找个温控芯片改好骗过EC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没有基础的可能有点看不懂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
表示没看懂,请问能不能分享一下图纸?

网友A(2020-08-17):
楼主,如果不额外的后接温控的话,会是什么情况呢?-----风扇暴转?开机掉电?

楼主,你的 ROM 是原独立ROM还是集成 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不额外的后接温控的话,会是什么情况呢?-----风扇暴转?开机掉电?

楼主,你的 ROM 是原独立 ...

不改会掉电,独立显卡的

网友A:
对了,楼主:请问  ADT7421ARMZ   这颗芯片是什么后缀 ??
我也在买这颗芯片改装。。。。
看到请回复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楼主:请问  ADT7421ARMZ   这颗芯片是什么后缀 ??
我也在买这颗芯片改装。。。。
看到请回复下 ...

这个是温控芯片很多板上都有的,不用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