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taige-t6c 版号G15G_N17E_G1之爆桥维修

楼主(2020-07-15):
今天接到年轻小伙电脑,说道是玩游戏中 突然一缕青烟,电脑就挂了, 哈哈哈  太神奇了, 马上拆机看一看,南桥面目全非了, 请看图
马上全部拆完机,直接干南桥下来忘记拍焊盘照片了,焊盘烧黄,还好焊盘没烧穿,拆了,还是1.05v短路,gg了,拆掉1.05v芯片,咦 不短了,恢复阻值400左右, 直接叫客户回去等消息,需要ICU急救几天,哈哈 马上 某宝 购买南桥芯片,工厂版南桥 ,不是一般的便宜呀,你们懂的

芯片回来后,直接焊接芯片 南桥 ,一步到位,直接30秒后亮机, 为什么30秒, 你们懂的, 又购买一个原厂bios

最后完美10秒开机显示, 总结 还是新款的南桥太过于脆弱了, 希望工厂版的南桥 给它好运,
现在附上工厂版BIOS给你们

网友:
BIOS合成很简单的 论坛有教程

网友:
工厂版南桥芯片?什么意思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A:
工程版的桥有时候会出现怪怪的问题的    最好用原型号

网友:
问一下桥工厂版和正式版有什么区别在某宝买的芯片有些不行?

网友B:
淘宝好多假芯片

网友:
雷神911听名字就很爆

网友:
工厂版南桥是不是跟es版本cpu一样?

网友:
大哥给介绍下什么是工厂版的?

网友C:
其实不用买的,只要改一下原bios的me就可以解决亮机慢的问题,,已经换过n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用买的,只要改一下原bios的me就可以解决亮机慢的问题,,已经换过n台了

下次试试,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淘宝好多假芯片

就是有点假,才一直买工厂版的,而不是全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版的桥有时候会出现怪怪的问题的    最好用原型号

倒不会出现奇奇怪怪的故障的

网友:
台式机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有点假,才一直买工厂版的,而不是全新的

直接搜索工厂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