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神舟战神K610D风扇引起烧待机5V

楼主(2020-07-15):
奇怪到你怀疑人生啊,
修这个机子烧了3个芯片才找到问题所在,
每次换了NB671开机正常了,装好后就烧了,不装机一点问题也没有,换了三个都一样,然后一个个试,马的就是一个风扇问题害我不见十几块,一装上风扇开机一下就大短路,拆机又是烧5V芯片,换到第四个芯片才找到问题。是风扇的5V短路了,一开机等一下芯片发热就烧。。。

网友A:
哈哈这故障吧楼主郁闷了,步看完我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故障吧楼主郁闷了,步看完我也郁闷

辛好芯片多,要不然搞不定他,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B:
这故障 估计好多人修 都要搭上几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 估计好多人修 都要搭上几个芯片

是啊,感觉好坑,我怀疑只有这个机子才这样。其他的机子不会这样,所以发出来让大家不要走太多弯路。浪费成本

网友:
广达tws 神板

网友:
楼主你是备了多少芯片呀

网友:
楼主还是有耐心,一般人估计心态都炸了

网友:
嗯。细节没注意,也不关注是容易产生绕弯路。修了好多这种情况了,遇到好几次,我修好了。小徒弟装机就坏。小徒弟说很小心了,我自己上机也烧,最后发现屏线里面短路。哈哈。以后注意细节

网友C:
修好插入风扇应该再测一下5伏。

网友:
蓝天的板子好像质量都贼不好

网友:
感觉好坑啊.换上烧换上烧的

网友:
这鸟机器还容易坏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插入风扇应该再测一下5伏。

他是要按开关开机显示等一下才烧芯片。不会说是开机就烧。没那么快烧。每次装完机才这样,差不多进到系统就烧了。有时自检就烧了。没装风扇怎么开没事。

网友:
我擦  牛皮   一个 5V风扇芯片能引起这么多问题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