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ELL 7391板号:WASP13-MB 18769-1

楼主(2020-07-15):
DELL I5 10代的机子,淘宝买的原厂BIOS,花了10块大洋,100%亮机

Dell 7391_1.2.rar

原厂BIOS,TB花10块大洋买的,100%亮机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
这里有台latitude 3301,板号一模一样的,刷个进去试试看

网友(2020-08-16):
怎么是32M 我原来的 才 16M ,不知是什么回事?

网友:
你这个怎么32m

网友(2020-09-29):
我的机器是32M  下来试试

网友(2021-07-26):
有没有16M的

网友A(2022-01-13):
这个BIOS刷上能够显示,但开机风扇狂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刷上能够显示,但开机风扇狂转

有没有fn+x的提示?有的话按下重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fn+x的提示?有的话按下重启就可以了

可以了,安FN+X,风扇就不狂转了,谢谢

网友(2022-05-04):
楼主  这个本原机BIOS 芯片是什么型号   我接到一个本子  上家维修的把芯片换成26Q64 了   真坑人 。。。。。。。。。

网友(2023-05-29):
今天一台18769-1的开机锁频0.4供电都正常,不知道刷了行不行

网友(2024-07-30):
我刷了是可以亮,

网友(2025-05-13):
感谢楼主的BIOS。成功亮机。亮机可以选择机型。再在BIOS中输入服务编号注册

网友(2025-11-08):
可以了,安FN+X,风扇就不狂转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