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修笔记本用什么示波器够用?

楼主(2020-07-15):
求助高手解答!适用为原则不需要高大上

网友:
100M采样率1g

网友:
单通道还是双通道?

网友:
双通道的啊  现在示波器都是双通道的啊,买个普源的基本够用了

网友:
优利德咋样

网友:
基本没要求,只要是示波器都能用,甚至二手都行。维修用途要求相对低一点

网友A:
100M带宽,1G采样的就行。四通道太贵,双通道就够,单通道的修掉电的不能对比哪个信号先掉。
品牌的话泰克还可以,比优利德强

网友:
高手,

多谢分亨,小白学习中,收藏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M带宽,1G采样的就行。四通道太贵,双通道就够,单通道的修掉电的不能对比哪个信号先掉。
品牌的话泰克还可以,比优利德强

受教了,学习中

网友:
i use 100mhz Hantek. this is product very good
but in my opinion 50-70mhz is enough
but some integrated clock signals produce 100 mhz signal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