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奇怪的问题,笔记本8代CPU每次拆机修好后触摸板都用不了

楼主(2020-07-15):
好怪,修完主板触摸板用不了,有一些进一下系统就行了,有一些,用不了,进PE也是一样的用不了。。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情况。
现在手上有2台都一样用不了。。

这台是华硕8代的CPU ,

这台是联想7代的U

网友:
重启系统试试(不是关机再开),就像圆孔键盘鼠标,开机后插上是不管用的。然后WIN10的关机再开机与重启是不一样的。

网友:
新机器触控系统都需要io驱动才能识别,有些机器可以能bios调节

网友A:
进BIOS  恢复默认设置,也就是F9  F10保存退出,一般能好,遇到多列

网友:
360驱动大师驱动驱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其他品牌还好,你这问题我只在ASUS机器上遇到。

网友:
碰到过几次ASUS的都是这样  重启或者恢复BIOS就解决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问问客户,原先触摸板有没有问题,在想想你动过哪里。还有桌面图片牛逼

网友:
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不过重启就行了,另外PE也是会用不了触摸板的,有些还要按下触摸板功能键才行

网友:
华硕的进PE能用然后退出进系统就行了。

网友:
排线没插好吧

网友:
暂时没修过新的修主板呢

网友:
这个有时候碰的到,也不知道哪里问题.有的是bios关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  恢复默认设置,也就是F9  F10保存退出,一般能好,遇到多列

遇到一台华硕7代CPU。。触摸板不能用,BIOS禁用了 开启触摸板就好了。恢复BIOS默认设置都不行。

网友:
我就遇到过!还以为被我哪里弄坏了!下次注意了

网友:
触摸板可以在系统或BIOS中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