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PLUS通病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

楼主(2020-07-15):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电脑,故障原因,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测量待机电压多正常。最后还是桥有问题,考一下BGA就好了,完美开机!通病

网友:
AMD的就是这样,,,

网友:
南桥脱焊导致不开机

网友:
这个就是主板就有这个通病2桥合一。。哈哈,,每次我修好之后在那上面加个小风扇

网友:
AMD的主板南桥很容易空焊

网友:
烤一下BGA确实能好,但是已经不耐用,快则一个月,最多半年又会是同样问题。

网友:
经验丰富,楼主很厉害,学习了

网友:
温度高,这样的问题多,有问题才好啊

网友:
返修率同样也高

网友:
上BGA的话不稳定吧 这样的经常会返修

网友:
这个主板都有10年了客户还要修?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亨,收藏收藏,万分感谢

网友:
这种主板遇到客户我都是直接让他换主板!要是能换INTEL更好又能赚钱!修收不到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