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报温度98度不变。开机就这样

楼主(2020-07-15):
这几天机子好多怪问题,没图片你们也不信。机子什么也不动。温度98%一点也不变。显卡 才50%。一看就知道是乱报错的了。这撒热器和显卡一条铜管的。显卡才50%,cpu怎么可能是98%。bios刷过修改温度的。一样是这样。手摸cpu根本就不是很热。最多60左右的温度。要是真的98度。和开水有什么区别了。就开机什么也不打开就是一直98%。谁有更强的bios。。。反正一直就是98%,也不掉电,正常用。就是觉得鲁大师一定很难受。。。

网友:
进BIOS或者pe用其他软件看看温度,有可能鲁大师错了呢!

网友:
换个U试试啊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电脑,你还敢用鲁大师,我上次用鲁大师测试了一下这台电脑,直接就烧了我的板载显卡。害我换主板

网友:
可以进PE用其它软件测测看,

网友:
简单点,卸载鲁大师

网友:
鲁大师也不一定准,只用来参考

网友:
BIOS检测出错了把,只要不断电删掉鲁大师也无所谓

网友:
要不300块我给你一个电脑

网友:
早就叫鲁大师为鲁大娘了,这个真不靠谱。每次客户拿这个来说辞,直接给我忽视。只要看他是否正常使用就好。 大娘常出错

网友:
我也遇到了,左边是aida的结果,只能说娱乐大师而已

网友:
换个系统测试看看

网友:
我怀疑cpu供电问题.........................

网友:
温度ic会不会坏?

网友: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就这样用了,当废品卖了,只是报温度高其他都没问题,也不会掉电,功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