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点位图打开方向对不上怎么调

楼主(2020-07-16):
华硕点位图打开方向对不上怎么调,旋转过了就是对不上。

网友:
水平翻转试试看

网友:
软件不对 或版本不对  遇到过

网友:
水平翻转 或者垂直翻转

网友:
白痴               大写M

网友:
昨天也碰到过,一样的版号,,打开就是反的。。。不知道在么玩了

网友:
对的  按 M 键

网友:
一般r或者m转换!!

网友:
快捷键R是旋转,M是镜像翻转

网友:
现在这个好像问题比较多,有些点位点不动,就是一个点

网友:
M键确实能用 。。。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亨,小白学习中,多谢啦!收藏藏

网友(点评):
人家求助贴,你学到了什么?小心帐号

网友A:
学习了。我也不会

网友B:
两种方式,一就是快捷键R和M 二就是菜单如下图:

加油,我最棒 + 2 谢谢,对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种方式,一就是快捷键R和M 二就是菜单如下图:

真有导师风范,小白都能看懂。

网友:
靠,我都是反正看。还不知道能镜像!

网友C:
水平垂直都试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平垂直都试试呀

嗯。可以了

网友:
水平翻转主板 可以了 14楼有图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我也不会

请不要随意回贴,灌水是会被处理的

网友:
左上角两个绿色的箭头就是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