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Y430P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0-07-16):
电脑开机3/5V都正常,就是不显示,刷了BIOS也不显示,没有给显卡加焊,于是把CMOS电拆下,再通电,电脑正常开机了显示了。顺手给COMS放了一个电,再装上,可以正常开机显示!

网友A:
遇到疑难杂症,立马清CMOS或者BIOS电池放电,这是绝招来的,这个电池居然是焊接的,一般笔记本都是防呆活插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疑难杂症,立马清CMOS或者BIOS电池放电,这是绝招来的,这个电池居然是焊接的,一般笔记本都是防呆活插设计

我第一次修,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
捡钱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