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418待机5V问题

楼主(2020-07-16):
没有修过苹果机器,今天遇到a1418测量待机有3.3v,没有5v。(后查论坛上说待机5v是开机后才出来的),用示波器测待机5v一瞬间有过,就以为是哪路拉低了待机的5v,看到有给内存芯片,就断开了内存供电,结果待机时5v就出来了。我得意思是问,待机5v到底是不是开机后才有的呢??如果是开机后才有的为啥断开给内存芯片的供电待机时5v就有了呢?

网友A:
顶起来啊,不能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起来啊,不能沉啊

症状检测错了,是开机后所有的电感上电压,包括CPU电压,都会一闪一闪的,除了待机3V不会闪,这要怎么查?

网友:
没5V肯定是没5V噻

网友:
开机后才有的5v

网友:
有短路,上镇流器看看待机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开机后才有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