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77 不开机终级解决方案

楼主(2020-07-16):
电脑型号:dell 15-5577 主板板号AAM9BMBAD0

5577通病桥烧 .

桥型号是SR30W的   3V二级电压短路  桥芯片爆

换了南桥都不行,上电也是0.4-0.5掉电  刷BIOS  (ME)  都是一样个 ,在论坛看了好看大家的好多贴子,有修好的 ,有没有修好的。

修过这个机器的同行都知道,换桥  换好运气好,换不好了就开始怀疑桥坏了,(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换了桥以后我的也是0.4掉了,在刷ME 的BIOS一个样,我怀疑过CPU坏了,在论坛里看了好多吧友的贴子,我又测了开机的瞬间还有的电压都出来了 ,这时候判断不是CPU坏了。

     好现在给大家说下我的过程和结果。我换了桥0.4掉电,我怀疑是桥坏了,又换了一个桥 SR30W   还是一样,其实也桥也没有还,只是要做ME, 要给桥去匹配,但是在淘宝看找大神,发原程序也没有解决。
    最终的解决方案  SR30W  桥 这个桥是原装的桥(正式版),换成工厂版   工厂版不用改ME
正式版都要改的
工厂版型号是QLF9)完美解决。
烤鸡稳定,各个功能正常,  维修完成,希望能帮到大家。伸出你的发财手加分吧   没有图片为正,只要你看到一定能帮到你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直接换了SR2C4就可以开机,不用刷bison

网友:
收藏了。。下次碰到的时候注意。。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亨,小白学习中,多谢啦!收藏藏

网友: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2020-12-09):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遇到过,直接换了SR2C4就可以开机,不用刷bison

真的可以吗

网友:
换过二次是SR2C4,掉电,没解决,估计没有合适的ME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被芯片坑怕了都留个心眼了

网友(2021-03-24):
逻辑判断有理有据

网友:
感谢分亨,小白学习中,多谢啦!

网友(2021-05-02):
换了工厂版的一样0.4掉电,,,换了SR2C4  0.4不动,但不掉电,,,BIOS刷了很多了

网友:
烧桥的板子多的很。

网友(2022-03-28):
真不知道你们哪里找到的芯片,真牛

网友:
深圳有几家卖南桥的是加了密的桥ME配置不了的

网友(2022-06-12):
什么工厂版  其实就可能是翻新的桥   很少能见到机器上装QLF9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