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 EC问题导致不加电故障维修

楼主(2020-07-16):
  朋友送来台神舟战神K650D笔记本,据描述故障是客户在南桥上加散热片, 散热片掉进主板引起的不开机,然后看EC上面有水,朋友加焊了EC ,EC也发烫 还是不行,拿过来我给他维修。
  板号:6-71-W65S0-D02

  HM86芯片组 EC IT8587E 尾号FXA 南桥:SR17E

  首先接到机器后摸EC果然发烫厉害,中心位置也击穿了,拆开主板发现主板声卡周围有明显进水腐蚀, 一般个人习惯碰到这种 都是先把声卡摘了 ,把周围处理干净机器修亮再来修声卡部分电路,然后EC发烫也肯定要换的,先摘下来然后处理干净主板,万用表对地测量所有供电对地阻值发现+3VS对地短路,系统主供电+1.05V对地阻值也只有1欧,拆下CPU还是一样,怀疑南桥短路了,上BGA拆下来后阻值恢复正常, 网上了解到8587E EC内部都带有128K资料,很多都是翻新的,试着在成都这边拿了一个EC 商家说是空白的芯片,要自己写资料 809F编程器加一扩展的PEB-1就可以刷写,工具也有接下来买回来刷写上去,换好南桥插电后还是一样不通电,查了下EC所有条件都是满足的 查EC 18脚PWR_SW#有高低高跳变。

  接着又查33脚PWR_BTN#没有变化, 怀疑EC芯片不行, 接着在网上买了一个对应的EC说是原厂的 ,满怀信心的装上去, 突然冒烟了, 然后找到客服咨询, 又是说机器还有别的问题他们的都是刷好了厂家发给他们的绝对没问题。

  这时候要静下来想想了, 想着之前烧了EC ,这次又烧了 ,然后想到只有两种情况下会烧。一种是没焊好,想着焊了这么多年芯片不可能存在这种失误的,又想可能是其它高于3.3V电压进去烧了,仔细查了后没发现有高电压进去啊,然后又想换一个EC, 但是又不可能再去定货 ,又在成都这边换了个商家拿了一个, 他说是通用的程序不保证能用, 只有买回来试下了 之前又想到8587E有些主板南桥下的BIOS 有带有EC资料的不用写 ,之前很多华硕的8585E就可以直接上 ,那说明南桥bios下带有EC资料的 然后用WINHEX 打开对比了下EC资料。

  对比发现EC资料和南桥的开头能对应往下看了都有,说明南桥是带有EC资料的应该是可以用的 BIOS SPI总线也通往EC 插上电源, 待机下BIOS也有供电, 说明可以不用写EC资料的,EC可以去读取南桥下的BIOS,然后换了EC后还是不通电,电源指示等不亮,反复拔插电源头后,电源指示橙色灯亮了,按开关后灯变绿色了,但是电流只有0.020.04变化,接着查了EC通往南桥信号都是正常的,南桥反馈出来到EC 56脚SUSB#57脚SUSC#只有0.6V电压。

  正常为3.3V 用于开启外围分组供电,然后待机测两个又没有 开机测又有0.6说明南桥已经发出来了,被拉低了,接下来维修方向首先考虑的是EC这边可能有问题,把 56 57脚撬起来后SUSB# SUSC#恢复3.3V高电平 开机电流也从0.020.14了,分组供电都出来了 CPU供电也出来了1.69V 4代平台都是1.69V左右都正常。

  接着测了南桥的PWROK 没有,这个信号是通过EC  PM_PCH_PWROK转发出来的,想着会不会是断开SUSC# SUSB# EC是不会发出 然后给这两个脚强加一个3.3V电压上去也是一样, EC要发出PM_PCH_PWROK 信号,首先 124脚得收到ALL_SYS_PWRGD信号,才会发出PM_PCH_PWROK, 测了124脚正常, 120脚却没有发出PM_PCH_PWROK信号来,紧接着把120脚翘起来 把124脚拉到120脚 处理好后按开关。

  机器开机正常显示了。

  接着处理声卡部分 把腐蚀脚处理好,进系统声卡驱动装好 发现没有声音驱动也正常。

  然后测量25脚声卡AVDD 5V供电没有,看图纸直接是5VS来的,直接拉线到电容C679上进系统全部OK。

  维修到此结束。个人分析: 因为之前也修到过这样的机器一般不装COMS电池会插电自动上电, 现在这样修好后不会自动上电, 且拆掉南桥下4M BIOS会不通电, 如果说原装机器 拆掉4M BIOS, 在 8587E有资料的情况下会不会加电, 如果拆掉能通电 说明EC会读取自身资料 ,反之说明EC真的是不读自身资料的, 有待各位验证。

本案例由迅维会员原创分享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EC没收到susb# susc#怎么就开启供电了?

网友:
这板子这么一修,都被你摸透了吧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亨,小白学习中,多谢啦!收藏藏

网友:
详细认真,值得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这板修这么多,应该要收不少Money

网友:
技术,思路精湛

网友:
总共换了3个EC,耐心+信心,十分值得学习,感谢分享。EC56、57脚撬起来使用完全没有影响吗

网友:
技术的确牛掰

网友:
翘起来的那几个脚就不用了吗。

网友:
昨天才修了这个机子,不定时掉电,把供电转换的那几个通病管子都换了还是不行,BIOS刷了,不知道哪里问题了,客户要得急么有事时间还给他了

网友:
大师出品,果然不一样。学习了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学习了,这样一来,全摸透了

网友(2020-09-04):
两个账号是同一个人?一个18年发过的帖子,改个标题继续?人才啊,还是超级版主

网友(2022-07-01):
看到最后,我的理解是:换pch,换ec,ec没有合适的,翘起susb#和susc#才能正常用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