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68-v lx 供电芯片ASP1000Rm的pg问题求教

楼主(2020-07-16):
p8z68-v lx
哪为朋友能帮我看下这个点位,cpu供电的pg后来到哪里去了。按照正常情况,去去向了桥。但是点位上,经过电阻后,就找不到链接的原件了,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周边的三极管,我也万用表良了,没有明显相连的。
cpu供电芯片ASP1000Rm   第40脚是cpu供电的PG

网友:
我等下把链接发到这里,点位i的链接

网友(点评):
p8z68-v lx 的点位百度链接

网友:
40脚P_VCORE_VR_RDY_10经过电阻PR200转换为P_VCORE_PGR_R_10,经过排阻PRN5转为P_VCORE_PGR_10经过PQ40和PQ39转为P_VRMPWRGD去往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5mJYh6MzLFnGEiURVBxJA
提取码:rdxl

图纸哪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哪里来的?

论坛下载得呀

网友C:
GAz68P跑码正常,却点不亮,求教!

网友C:
显示器显卡数码线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