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到9a掉电重启,如此反复

楼主(2020-07-16):
故障现象如标题描述,插独显不掉电,开机正常。怀疑是核显供电问题。请大佬们给点思路,重点检查那一块,论坛关于这个故障现象太少了,望大哥们不吝赐教!!

网友A:
核显没供电查供电看PDF查工作条件信号,还有做好换个U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显没供电查供电看PDF查工作条件信号,还有做好换个U验证下。

u是好好的,在别的板子测试过,核显没问题

网友B:
查核显供电,估计核显供电没有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核显供电,估计核显供电没有出。

不知道在哪查。。vga后面有2个小六角,一个有5v,一个有3v,信号角红蓝绿都有0.02的电压,拆下更换无效,看帖子说有个12v电压,测量也没问题,没思路了

网友D:
有重刷過BIOS嗎?我碰過很多擋9A 72斷電重啟會先刷BIOS,若獨顯可以進入看一下 BIOS內的ME是否正常?還是N/A?
以你這片主板為例.右邊的BIOS 是ME 左邊的是官網下載的BIOS 先刷0906版的BIOS到左邊這一顆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重刷過BIOS嗎?我碰過很多擋9A 72斷電重啟會先刷BIOS,若獨顯可以進入看一下 BIOS內的ME是否正常?還是N/A

没刷过bios,因为是双bios,还听说论坛的不能用官方的也不能用,没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刷过bios,因为是双bios,还听说论坛的不能用官方的也不能用,没刷

独显可以进。貌似没看到有me,na自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刷过bios,因为是双bios,还听说论坛的不能用官方的也不能用,没刷

可以的.官網下載先刷左邊,我刷過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官網下載先刷左邊,我刷過很多了

刷一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重刷過BIOS嗎?我碰過很多擋9A 72斷電重啟會先刷BIOS,若獨顯可以進入看一下 BIOS內的ME是否正常?還是N/A?
以你這片主板為例.右邊的BIOS 是ME 左邊的是官網下載的BIOS 先刷0906版的BIOS到左邊這一顆看看.

谢谢大佬赐教,我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官網下載先刷左邊,我刷過很多了

还是一样跑到9a就掉电重启。。右边的怎么刷?

网友D:
右邊的我給您一個專屬的ME 版本8.1.2.1318你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右邊的我給您一個專屬的ME 版本8.1.2.1318你試看看

好的,qq1586431947。或者我加你也可以

网友:
独显都可以点亮没问题,仔细想想应该和me没什么关系,插上显卡之后集显应该不出电压,所以不会掉电按逻辑来说,还是怀疑电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qq1586431947。或者我加你也可以

QQ不會用.我放在上面了,你下載刷刷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在哪查。。vga后面有2个小六角,一个有5v,一个有3v,信号角红蓝绿都有0.02的电压,拆下更换无效,看帖子说有个12v电压,测量也没问题,没思路了

核显供电,不是显示信号供电,如果cpu座顶部有电感,一般是cpu核显供电电感是最后一个,也就是靠近内存那个。

网友E:
搞这么复杂,换集显供电IC,uP6281B8

网友:
换U. 我有一片U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核显供电,估计核显供电没有出。

在CPU上方一般是核显供电,你打开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CPU做有针不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搞这么复杂,换集显供电IC,uP6281B8

大佬一语中的,佩服佩服!!果然是供电芯片本身的问题,没有同型号的up6281b8,找了个rt9619a替换以后不再掉电,感谢大哥!!

网友:
此贴终结,感谢所有人的帮助。!

网友:
牛人还是挺 多的 最后哪位才是大佬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有些故障现象相同,故障点也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