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c排线正反怎么看怎么插,可以通过观看排线接口知道买 ...
ffc排线正反怎么看怎么插,可以通过观看排线接口知道买的排线么

楼主(2020-07-16):
想买根排线,但原来的排线扔了,现在不懂买同反的排线还是两边都一样的排线,可以通过观察排线接口,买排线么,求论坛大神指教

网友:
排线都是一脚对一脚的,主意是考虑你安装要求。如果不讲就走线,同向的折一下就是反向的了

网友:
观察确定反向还是正向?不好确定 可以用表笔测测 或者提供下具体型号看看论坛有一样的在修的不

网友:
万能淘宝解君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