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场效应管R472 隔离管 用什么管代替

楼主(2020-07-16):
笔记本场效应管R472 隔离管 用什么管代替r840  R428 能替换吗?

网友:
N 30V 18A MOS场效应管料板没有吗?

网友A:
问某宝,客服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某宝,客服都知道

感谢您。。。。。。。。。。

网友:
没见过这种管子  能讲一下用法吗

网友:
P0903BEA,30V 48A N沟道,用于CPU供电上下管都可以,用于保护隔离也没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也没问题

网友:
找X宝上卖芯片的

网友:
最好买同型号的

网友:
八脚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料板拆啊

网友:
分清是n还是p管,拆个能装起的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去迅维,让船长教教你

网友:
N沟道随便拆个CPU上管就行了

网友:
看是N沟道还是P沟道,大小一样就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