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键盘用不了

楼主(2020-07-16):
论坛大神快来支招
型号版号看图
进系统键盘用不了  外接键盘也用不了,BIOS界面可以用  进PE也能用
就是进系统用不了   系统里外接键盘用不了,但是U口插鼠标可以用,插U盘能识别就是插键盘用不了  其他功能正常  声音正常  无线网也能用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故障

网友:
主板无明显进水痕迹

网友:
拿去维修店维修吧

网友:
:用手指从屏幕右侧向左滑动选择设置-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管理工具-服务,然后找到最下面的ymc选项,双击打开,将启动类型改为禁用,点击下面的停止,然后点击底部的确定,即可解决     试一下看有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