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六代打显卡驱动卡死mats维修

楼主(2020-07-16):
华硕6代的感叹号 打独显驱动卡死
用mats扫描A通道低位报错,换了解决

网友:
是换了显卡吗

H55

网友:
捡钱。。。送钱的生意。。。!换 显存颗粒。。。。。

网友:
就换一个内存颗粒?这种测试一般不准

网友:
换的显卡吗

网友:
换了一颗显存

网友:
是进水了吗

网友:
都这么厉害  不会测显存

网友:
如何确认哪个显存呢?

网友:
显存虚焊,加焊,不行就换显存

网友:
大神 双显卡用什么命令测?

网友(2021-01-04):
不会测显存!!

网友:
赞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2021-04-24):
30系软件有吗

网友:
有软件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