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0BIOS密码怎么解大神指

楼主(2020-07-16):
E470  BIOS密码怎么解  大神指点

网友A:
刷BIOS 或者密码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 或者密码芯片。

刷了BIOS   不是bios里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BIOS   不是bios里边

刷解密BIOS即可

网友B:
确定?我不会刷了个带密码的BIOS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定?我不会刷了个带密码的BIOS吧?

哈哈,这个玩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啊

网友C:
刷bios在HEX软件里界面可以看到密码的,

网友:
没弄过   给具体说说呗

网友(2020-08-22):
引用 网友C:
刷bios在HEX软件里界面可以看到密码的,

你确定这个机子在BIOS里看的到密码???这机子密码是在EC里的。我知道可以通过改BIOS跳过密码。但还没听说过谁可以在BIOS里,可以看的出EC里面的密码。除非你看EC程序倒是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