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笔记本电池上电时序!

楼主(2020-07-16):
求助苹果笔记本电池上电时序! 论坛里都是适配器的上电时序,我想找电池上电时序。我有一个机器苹果笔记本用电池开机正常,单独用适配器也开机正常  充电正常!一起用也正常,就是每次插入充电器就自动开机,测量RTC供电 复位都正常,电池的数据信号和时钟信号有波形 。目前不知道什么问题导致插入充电就自动开机,开机以后看时间也没变化。有没有大神修到过这种问题啊

网友A:
6259为核心的充电电路,单电池亮机 单电源亮机 合用不正常的请打充电上下管波形 一般上管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6259为核心的充电电路,单电池亮机 单电源亮机 合用不正常的请打充电上下管波形 一般上管故障。

我的一起用也正常,也能给电池充电。但是就是插电就自动开机 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