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4321-9HP电源修复

楼主(2020-07-16):
为了方便搜索,单独对该系列电源发个帖子。
此电源IC501(TNY279损坏)与HP3201系列电源通病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R600会跟着损坏(1W1Ω)。
TNY279损坏主要为击穿烧爆为多。但有小部分没有明显的外观损坏,拆下来检查2脚和S端(5-8脚)阻值在18-300Ω之间的都是损坏了的。
该芯片正常情况1 2 4 对S端的阻值都比较大。

补充内容 (2020-9-16 10:36):
注意看后面8楼和11楼的部分也容易出现

网友A:
这种电源-12V二极管击穿也十分普遍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12V二极管击穿也十分普遍滴。

感谢分享,我下次也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源-12V二极管击穿也十分普遍滴。

-12V是用来干什么的?好像极少用到,至今还没碰过-12V问题的。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亨,小白学习中,多谢啦!收藏藏

网友:
补一下该电源用的芯片资料。方便维修时查询

另外此电源如果更换TNY279后,绿色线触发端电压出来了,紫色线电压也出来了。但是短接绿色线风扇不转,并且无12V等电压输出,一般为IC301  CM6802击穿(10脚地和13脚VCC短路)。更换就OK 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09-15):
再次补充一下,如果更换IC301  CM6802   ,短接绿线还是无电压输出,可以再查哈R403  0.18欧姆的电阻是否开路。

补充内容 (2020-9-16 10:39):
Q120、Q121两颗场效应管2SK3561     1、3脚短路也会导致启动无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