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华为畅享9plus 微进水,

楼主(2020-07-16):
显排处腐蚀,处理后这个电感掉了,请问能代替吗?短接
华为

网友:
小白,请大神指点

网友:
现在,开机正常,触摸指纹有振动。屏幕不显示

网友A:
短接,灯控电感
lchllinely
灯控电感可以直接短接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灯控电感
灯控电感可以直接短接吗?

网友:
不是有图吗,升压电感大的不能短接,滤波电感短接,或者找一体积一样的接上。

网友:
有图,只是位号图,没有原理图,不知道这个电感的作用

网友:
这个是显示供电1.8或者3v的保险电感,可以短接

网友:
可以短接,升压末端保护电感。断路没有背光

网友:
背光正级的保护电感可以短接 楼主连这个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