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显卡维修请教

楼主(2020-07-16):
白牌RX580显卡无显示,风扇转,初步判定是BIOS问题,拆下BIOS重新刷,发现能显示了,但是花屏的厉害,考虑到是矿卡,加焊显存和电源管理芯片(芯片引脚有锈蚀),上电,发现显卡短路了,电源自动保护,机器无法启动,不亮了,除非拔掉外接电源。已经拆下电源管理芯片,芯片型号IR3567B,但还是短路,看样子拆错了,请教下一步的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我有俩amd的显卡,加焊了显存后,显存供电就短路了,把芯片和显存都拆了阻值才30多,烧鸡也烧不出

网友A:
我的r9 370也是风枪加焊后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r9 370也是风枪加焊后短路

最后是咋修复的?换显存么?

网友:
是不是触点连锡了。加点焊油再加焊试试,,

网友:
显存阻值是多少啊?是显存短路吗?

网友:
我的是更神!拆散热后就不显示了!

网友:
会不会显存短路了?一颗一颗加焊测试不是很容易检测出问题吗

网友:
amd显卡动不动就短路

网友:
是公版卡吗?非公不能通刷的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一开始显存局部脱焊,加焊过度导致焊点爆锡连锡了。往底部注射点焊油再重补焊试试,再不行只能取下来重新植株了。

网友(2020-08-19):
有可能显存短路,打一下阻值

网友:
加焊短路只能重植了,不过有可能精片短路,相当于报废

网友(2020-10-13):
只能重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