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 不开机,拨RTC电池后 自动开机,关了再开没感应怎么修?d95280?

楼主(2020-07-16):
联想E420 不开机,拨RTC电池后 自动开机,进入系统都正常,可关了再开没感应怎么修呢?
测试后,发现开机后,一会 3V 5V 待机电压没有了。。。为什么会关机后一会就没有 3V 5V 待机电压了呢?又需要拨外接适配器接头 后再插上又自动开机,但如果装上RTC电池,关了机 拨了适配器接口 再插 也没有 3V 5V 待机电压。。。

网友:
这个主板应该是开机之后出待机电压。

网友:
最后是按照论坛方法,在io44脚1.8v附近用两个n管和一个双路二极管和飞线搞掂了

网友:
E420不是95280容易出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