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ipad 6 插卡版的wifi芯片替换问题

楼主(2020-07-16):
4G上网正常,wifi没有网卡号显示。wifi芯片被动过,不知道wifi芯片型号是否正确,网上搜索有高温版
339S0229和低温版
339S0241。小白一个,请教下该如何选择。机器是ipad air2 A1567 128G
WiFi
芯片

网友:
看看图纸,找下型号。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19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