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7-16):
    型号:宏基TX52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是华硕代工的板子,论坛搜了一下只有BIOS,只好盲修,先打值各大电感都正常,待机3V 5V也正常。一般这时候我就习惯会直接查RTC电路了,因为没有点位,所以需要插上COMS电池,然后在CPU靠近32.768晶振周围的电阻量电压,测量到有几个电阻有1.2V的电压,在测试COMS电池也只有1.2V,改了一个3V的电池上去在测试后,发现有一个电阻的一端3.2V一端1.8V,经过排查中间没有滤波延时电容,直接到了南桥内部,这样可能是南桥拉低的,所以我选择使用0欧电阻代换这个电阻,强行使3V拉高这个信号,不然去换桥就没必要了,毕竟8代CPU价格不低,用0欧电阻换上后已经拉高到3V,上电自动触发,缺点就是COMS电池耗电肉眼可见,用表笔测量不动可以明显看到电压一点点往下降,只能这样勉强使用。

    型号:机械师F117-F1K
    故障:待机大电流
    维修过程:拆机后发现南桥都裂开了, 刚好手头有这个南桥,就先给客户报价后同意维修,先上BGA拆掉南桥后,打值各大电感没有明显短路的,本来以为是待机3V 5V不正常导致烧南桥的,可是没有测试到短路的地方,上电测试3V 5V已经出了,按开关灯亮电流没有动静,因为没装南桥,直接上BGA做好南桥后,打值正常后上电测试,按开关电流已经往上跳变,装上散热器接上屏线测试,已经亮机,不过亮机较慢,论坛下载了一下原厂BIOS后,再次试机开机已经快了。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苹果A1418一体机
    故障:不开机
    维修过程:拆机后看到板子有个芯片明显烧坏,板层也已经烧糊,打值12V供电已经是对地,待机3V也短路,找到点位图,待机3V就是给烧坏的芯片供电,应该是雷电接口用的,拆掉烧糊的芯片,拿着手术刀削了半天,终于把烧糊的都削干净了 ,打值3V也不再短路,打值12V也不短路,看来应该是3V待机的复合MOS管击穿导致烧坏后级,找了好的MOS管装上去后,飞线上电测试电流0.020,测试3V 5V已经出了,但是不上电,再次测量3V二级转换的开启已经有了,但是二级电压没有, 打值已经击穿,找了好的类似的芯片装上后上电自动触发,电流有跳变,装机测试已经显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东芝L800
    故障:花屏
    维修过程:看故障很明显是显卡的问题,拆机看到也是通病显卡,直接加焊后再次测机显示正常,改风扇进系统跑鲁大师也OK。

    型号:联想B460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待机0.080,明显偏高,拆机直接打值待机3V只有0006的对地值,上电测试没有待机且待机芯片发烫,拆出板子后发现后面3V上管的滤波电容烧糊,导致板层也糊了一点,拆了上管后刮干净糊了的地方,打值G级也是0007.拆掉待机芯片后打值正常,3V待机电感阻值也正常。装回上管,找了好的51125装上,打值都正常后上电待机0.008测试3V 5V已经正常,按开关正常上电显示。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A:
今天维修了一台同行笔记本120块钱,换了一个梅杰120G固态200元,修了一个索尼不上电同行150元, 卖了34个对讲机赚了3200块钱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今天维修了一台同行笔记本120块钱,换了一个梅杰120G固态200元,修了一个索尼不上电同行150元, 卖了34个对 ...

可以可以,666666

网友:
这个行啊6666666666000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亨,小白学习中,多谢啦!收藏藏

网友C:
这个百分百通病,都修七八台了,都是南桥烧毁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维修了一台同行笔记本120块钱,换了一个梅杰120G固态200元,修了一个索尼不上电同行150元, 卖了34个对 ...

这么牛X 做大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维修了一台同行笔记本120块钱,换了一个梅杰120G固态200元,修了一个索尼不上电同行150元, 卖了34个对 ...

现在还有这样的行情,NB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百分百通病,都修七八台了,都是南桥烧毁严重

应该是,我也遇到过几台,但是并不是待机导致烧的,也不清楚怎么会直接炸南桥,待机都没事,可能是USB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挺全面的,值得学习!

网友D:
上电自动触发,缺点就是COMS电池耗电肉眼可见,用表笔测量不动可以明显看到电压一点点往下降,只能这样勉强使用。

这个可以考虑不用cmos电池,用笔记本电池的电压转过去?

网友:
维修历程写得很专业啊

网友:
一天修好几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自动触发,缺点就是COMS电池耗电肉眼可见,用表笔测量不动可以明显看到电压一点点往下降,只能这样勉强 ...

其实不用改,因为大多数RTC供电都是使用COMS电池和待机的线性电压供电的,在锂电池和插上适配器的情况下都是待机的线性在供电的。

网友:
看量看问题咯。有时修的多,有时修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维修了一台同行笔记本120块钱,换了一个梅杰120G固态200元,修了一个索尼不上电同行150元, 卖了34个对 ...

你同行还能要这么多钱吗》》》

网友E:
第一台RTC故障的会很快返修。RTC电池没电了就不能触发了

网友:
牛逼克拉斯,理论实际技术牛逼,

网友:
小白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亨,值得学习和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台RTC故障的会很快返修。RTC电池没电了就不能触发了

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难道RTC电路只是单纯的靠COMS电池供电的???COMS的存在不过是为了让南桥保存时间和BIOS的设置而已,在有电池和适配器的情况下,不会用到COMS电池的电

网友:
对小白来说这都是干货。赞赞!!

网友:
你们都厉害呀,一天可以修这么多

网友:
路过,学习中噶,呵呵,谢谢楼主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xpbzd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路过学习,谢谢分享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老司机技术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666666

他是真的666,利润好高

网友:
3200块钱。你搞笑的吧

网友:
这个行啊6666666666000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1418通病这里电容

网友:
搞维修,经验积累很重要

网友:
要多收录点通病 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不会用到COM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