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摔过华硕 型号K46CB 板号K46CM REV2.0

楼主(2020-07-16):
今天朋友送来一台华硕K46CB 板号K46CM REV2.0,说点不亮。接上电源接开关,确实不亮,拨掉电池看电流到0.89过一会又掉回0.45,然后又回到0.89,应该是不过内存,心想捡钱了,BIOS问题,嘿嘿,拆机,先更换内存还是一样的,然后量各大电感电压,不出集显供电,锁定是BIOS问题了,刷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日,什么鬼,没有办法就只好打点位图了,有可能是内存VDDSPD 3.3V断线,量内存槽199脚  200脚 202脚 3.3V都有排除SPD断线,内存也换过,BIOS也干了,SPD也量过了,三板斧已过,这下就得慢慢的去查了,查信号,一说起这个信号我就头大, H_CPUPWRGD这个信号不正常,桥发给CPU的,靠,南桥坏了??报价260,南桥SLJ8E,先找桥在去拆桥,取下桥一看,泥玛这桥自动掉点,上图 ,图2 图3 ,这机子肯定是摔过的,不过怎么会桥和板子上面都会掉点,这时心都碎了,平时经常看看某音,看他们修手机补点,总不能给我们电脑行业,丢脸吧,我也补点,我从料板上面直接取,免得盘圈,用手术刀和风枪取点,补了我40分钟, ,掉了7个点,装桥 ,到此维修结束,上亮机图 ,没有什么枝术不要骂我,谢谢,BIOS我就不上传了,迅维一找一大把,外面下雨快停了,不说了,我得出去洗个头,不然没有水用

网友A:
这手工,这思路,特别牛逼了。牛A牛c之间

网友B:
看你最后一张图CPU也拆了补的吗?  我现在都是手机电脑兼修不然难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手工,这思路,特别牛逼了。牛A牛c之间

修多了,要走好多的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最后一张图CPU也拆了补的吗?  我现在都是手机电脑兼修不然难混

CPU没有补点的,最后一张图是料板,是告诉你可以直接取料板上面的点来被掉的点,总共板子上面掉了18个点,有十个是空的,只补了八点中间的点,边上的全是空点

网友:
修多了,要走好多的弯路

网友C:
楼主不好把boos也发上来吗才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好把boos也发上来吗才完美

上传了,你自己下吧

网友D:
线断的不是很多。。

网友:
小白学习中,感谢分亨,收藏收藏,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断的不是很多。。

是的,边上的全是空点,中间只补了八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