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 ThunderRobot 笔记本电脑断电问题

楼主(2020-07-16):
  不久前我应一个朋友的要求去他那边看一台TR ThunderRobot 笔记本电脑。我那个朋友是做二手和报废电脑生意的。他说那台电脑的问题是有时候会突然断电关机,怀疑是cpu过热的问题。我看到他自己拿出硅胶用牙齿把那个外包装撕开后涂在了芯片cpu上,他说这样应该肯定就没有问题了,有问题找他。于是我拿回去后发现这台电脑还是会突然断电关机,平均是每半个小时断电关机一次。我想问题遇到这个问题应该如何维修?

网友:
你可以先测测温度是否由温度过高引起的保护掉电

网友:
安装鲁大师看温度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亨,小白学习中,多谢啦!收藏藏

网友:
也可能是散热铜管破损导致内部冷凝泄露,散热整套换下。

网友:
过热保护了

网友:
查看一下CPU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