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BIOS拼接问题

楼主(2020-07-16):
由于惠普台式机刷bios导致不开机。只能上编程器,可是惠普官方提供的BIOS都是不含序列号,刷完还得重新写序列号。有没有从编程器备份里完美移植的办法?winhex复制黏贴后居然超大小了,感觉好难,论坛也没有专门移植拼接教程,求大神指点

网友:
对于小白来说,还是不搞了,多了字节肯定超出啊。不过我以前换过一个大容量BIOS芯片也成功过的。比如主板4M的我用8M芯片也可以用。

网友:
这是技术活,一句两句讲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