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7460刷了BIOS亮机后 认不到有线网卡!

楼主(2020-07-16):
DELL 14-7460刷了BIOS亮机后 认不到有线网卡!下了这个[测试好] DELL 14-7460独显BIOS 6秒亮机。刷完后可以正常亮机,亮机速度也快。但是只能连WIFI,认不到有线网卡。不能插网线上网。有其他没有问题。请问大家,这个怎么解决,是BIOS引起的吗?

网友:
个人感觉BIOS应该不会影响到有线网卡哦。若不确定,只能继续刷其他的BIOS

网友:
建议再换个BIOS试试  BIOS有问题确实可能会导致网卡异常

网友:
那个帖子11楼的刷了也是不认网卡。建议用备份的BIOS自己合成

网友:
这个还真就是bios引起的,这个bios版本有好几个,刷了以后有不认无线或者有线网卡的,也有独显打不上驱动的,具体用哪个估计只有多刷几个,不然买了bios也会出这种问题,具体需不需要合成,需要合成me还是主bios,是看你具体的问题,一般换了pch或者一体cpu,就需要将原来的bios读取后更改me模块,主bios不变,如果原来的硬件不变,但是不亮机,这时应当替换主bios而不是me模块,主bios里面含有网卡显卡信息,所以不同的版本bios就可能出现网卡显卡安装不上的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用bios   的me模块去合成不同的主bios去实验了。

网友:
好复杂啊。合成我修这么多年都没整明白。

网友:
最烦bios问题了

网友:
论坛里面,有没有显卡、网卡、无线都正常的BIOS。请大家帮忙。

网友:
在线升级下BIOS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都是BIOS的问题,之前遇到过几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一定OK

7460 7560 LA-D821P 合成 OK.BIN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已经可以了DELL 14-7460 BKD40 LA-D821P 原厂BIOS 开机快刷了这个 没问题了

网友:
看楼上大神都说是BIOS问题,你还是得再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