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技嘉G1B6配G3258,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

楼主(2020-07-16):
技嘉G1B6配G3258,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按开关机键会重启无法关机。换CPU无效,重新GHOST系统还是卡在那位置。安全模式卡在AHCIX64S.SYS无法进入系统,CTRL+ALT+DEL热启动无反应。
是主板问题还是系统问题?怎么处理?
U盘启动正常进入PE,硬盘、内存在另一台电脑上是正常的。

网友A:
建议不要用GHOST安装系统,或者换个版本的GHOST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用GHOST安装系统,或者换个版本的GHOST看看。

GHOST版本是11.51

网友B:
刷个bios   改成传统引导,硬盘模式改成经典
刷bios不管用南桥坏的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   改成传统引导,硬盘模式改成经典
刷bios不管用南桥坏的面大

现在BIOS是F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无语了

有什么好方法或建议,我们一同搞好它

网友D:
安装原版系统不装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个bios   改成传统引导,硬盘模式改成经典
刷bios不管用南桥坏的面大

将BIOS刷到F3,开机,好了,有点让我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子无语了

我的这台,刷BIOS,原F2刷到F3,好了。你也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装原版系统不装驱动试试

GHOST包就是纯净版的,

网友:
是主板问题

网友E:
笔记本也经常有这些情况.
特别是amd显卡的机器,很多装不上驱动,升级bios,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也经常有这些情况.
特别是amd显卡的机器,很多装不上驱动,升级bios,就ok.

如果BIOS已升级到最新了,没得再升级了,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BIOS  分离工具

网友:
BIOS分离与合成,现阶段对我这个新手,有点难。可以普及下,让我也学习进步,不然就可能OUT了。

网友F:
本主板不支持3285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主板不支持3285

好象看到过网上有篇文章, 有限支持或pojie支持,没有搞懂什么意思?是不是升级到最新版本BIOS就可以支持了?

网友(2020-10-29):
升级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