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施乐cm215fw通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感觉像台式机主板短路atx电源保护,请教下大神

楼主(2020-07-16):
如题,请教大神,这款打印机的电源板有这个功能吗?这种情况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是的 主板拆出来看

网友A:
主板拆出来看了一下,没有明显烧焦痕迹,打了一些对地阻值也没发现短路的元件。。。。
我把电源板连接主板的排线都拔掉了,通电还是掉电,按理说不连主板了,应该不会保护了吧?怎么还是掉电呢?

网友A:
到底什么坏了也实在确定不了,先订了电源板,等到货了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得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拆出来看了一下,没有明显烧焦痕迹,打了一些对地阻值也没发现短路的元件。。。。
我把电源板连接主板的排线都拔掉了,通电还是掉电,按理说不连主板了,应该不会保护了吧?怎么还是掉电呢?

情况没描述清楚,估计不好判断的,经常性失误。
第一,机器旋转的时候。有没有异响
第二,风扇转一下就停,机器有没有报错
第三,屏幕有没有显示。风扇一转就停
按正常来说。施乐机器第一步就装全功能驱动。里面有一个自带软件的,可以看出报错代码。或者其他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什么坏了也实在确定不了,先订了电源板,等到货了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得订主板了

不好意思哈,没仔细看标题。我以为有点会报错。
估计电源板问题大,有可能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感觉也是,主要该电源板pwm的型号资料比较少,个人对高压板、电源板没有维修经验,幸亏电源板价格不高,就订一块看看了

网友A:
最后确定是主板坏,网购了电源板换上后故障一样,后又网购了主板,换后正常了。可能电源板应该有检测功能的吧?没接主板或者主板坏就会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确定是主板坏,网购了电源板换上后故障一样,后又网购了主板,换后正常了。可能电源板应该有检测功能的吧?没接主板或者主板坏就会掉电的。

好的,谢谢。辛苦了。
可能是主板保护了吧。看下CPU热不热。是不是供电芯片对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