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捷1900R 魔鬼鱼 路由 拆解

楼主(2020-07-16):
迅捷1900R 千兆版 魔鬼鱼外壳

一堆,有水星1900,有迅捷1900.

水星的之前拆过。这次拆迅捷的。
————————————————————

低成本纸盒。

全千兆口,1wan+3lan。
端口上方无塑料盖遮挡,方便插拔,设计的很好。

版本号V1.0

拧掉贝壳2颗螺钉,撬刀暴力拆开

电路板 丝印型号 和水星D196G 一模一样。
就是同一块板。

处理器 MTK 定制 TP1900BN。

MTK7762N  5G  FEM芯片

MTK7761N  2.4G  FEM芯片

bios 芯片 4MB
总之:1900M  迅捷水星,一模一样。

外包装盒,高度雷同。
塑料壳体积,水星较大。
这2款售价相同。都是1900M神路由。
买哪个的话,推荐水星,
理由只有一个:水星的塑料多。可以多获得几百g塑料。:lol

网友:
这个路由器对比k2p如何?

网友A:
这个对比斐讯ik2p如何?

网友B:
TP、迅捷、水星、路由器三贱客:ciya:

网友:
没有价格参考吗???

网友C:
我只卖迅捷。不是因为它好 而是因为京东上迅捷这个1900标价两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迅捷、水星、路由器三贱客:ciya:

还是同一家的三贱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对比斐讯ik2p如何?

肯定秒杀K2P啊
K2P太老了。这个是最新的处理器和FEM芯片。
信号强度,比K2P强。
我用的就是K2P千兆版,感觉不如这个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卖迅捷。不是因为它好 而是因为京东上迅捷这个1900标价两百多

迅捷经常缺货。这次强行让卖家给我掺几台迅捷,也是这原因。
水星最多卖150,迅捷可以卖到190-200

网友D:
联发科的处理器的话!扔了吧!路由器就用博通跟高通的!英特尔的也不用

网友:
楼主小皮,希望以后多拆几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发科的处理器的话!扔了吧!路由器就用博通跟高通的!英特尔的也不用

恰恰相反。我只优先选用联发科的。

网友:
现在三剑客都是缩水,我每次买回来都上恩山看有没有不死boot,再硬改,手里还有一台wrd5800v2版的,没有好的固件改。